如图所示 求图中两器件的实际电路图

楼主:
如图所示 求图中两器件的实际电路图  为什么一样的器件上面这个两引脚同带一小圆圈 而下面这个只有右侧这一个引脚带小圆圈

网友A:
小圆圈表示低电平有效
或者

信号端,是取反的作用
使能端,是低电平起作用

网友B:
“为什么一样的器件上面这个两引脚同带一小圆圈 而下面这个只有右侧这一个引脚带小圆圈”

小圆圈表示反相,一个引脚带小圆圈就是这个引脚反相后输入。

网友B:
这是你所贴74HC245内部框图的局部。很明显,DIR信号对左右(此帖成了上下)两个门输出的作用恰好相反。也就是说,74HC245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数据传输方向。

网友:
总在PCB版面发这种帖,是什么意思呢?此电路是芯片内部电路,从外部看不到的,与PCB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圆圈表示低电平有效 或者 信号端,是取反的作用 使能端,是低电平起作用

非常感谢,可否 提供一下 这两个 器件的实际电路图,手工画的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所贴74HC245内部框图的局部。很明显,DIR信号对左右(此帖成了上下)两个门输出的作用恰好相反。也就是 ...

非常感谢,可否 提供一下 这两个 器件的实际电路图,手工画的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可否 提供一下 这两个 器件的实际电路图,手工画的也可以呀。

生产厂家很少提供这类芯片的实际电原理图,使用者在实际应用中也用不到芯片内部的电原理图。只有教材中会讲几个门电路的结构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可否 提供一下 这两个 器件的实际电路图,手工画的也可以呀。

非门电路数字电路中很常见

网友D:
1,图中带圈的管脚就可以用一个“非门”(或者说反相器)来插入代替。所以就可以分解为 基本逻辑“非门”和“与门”组合。

2,基础型的“非门”和“与门”可以用二、三极管等元件搭建(实际芯片内部肯定不是这样实现的),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比如关键词“三极管门电路”)。

3,从楼主一贯的发帖习惯(文字用语、排列、时间等)以及跳跃性的求助内容,我一度以为是某个AI程度较高的发帖机器人(因为已经能有一定技巧地回帖了,不是单纯地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圆圈表示低电平有效 或者 信号端,是取反的作用 使能端,是低电平起作用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样的器件上面这个两引脚同带一小圆圈 而下面这个只有右侧这一个引脚带小圆圈” 小 ...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门电路数字电路中很常见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图中带圈的管脚就可以用一个“非门”(或者说反相器)来插入代替。所以就可以分解为 基本逻辑 ...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我在4楼说过,这是你贴的74HC245内部框图。这个门,是CMOS工艺,里面是场效应管,不是双极型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另外,首帖图中是“与”门,这只是逻辑表示,并非真实电路。

两个输入端均反相再输入“与”门,实际上很可能是个“或非”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4楼说过,这是你贴的74HC245内部框图。这个门,是CMOS工艺,里面是场效应管,不是双极型三极管。

非常感谢,那请提供一个MOS管符号级别的电路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首帖图中是“与”门,这只是逻辑表示,并非真实电路。 两个输入端均反相再输入&ldquo ...

非常感谢,您不用管它是不是74HC中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一个以三极管方式实现的此电路,也就是想要一份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不用管它是不是74HC中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一个以三极管方式实现的此电路,也就是想要一份三极 ...

此电路可以实现你要的逻辑关系。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部分》第四版,51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不用管它是不是74HC中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一个以三极管方式实现的此电路,也就是想要一份三极 ...

电子技术基础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逻辑电路,教材中都有的。

你要的这些逻辑电路,此书中多半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不用管它是不是74HC中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一个以三极管方式实现的此电路,也就是想要一份三极 ...

有些奇怪:这些数字电路基本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是根本没有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这是第5版。第5版先讲CMOS工艺电路,后讲双极型工艺,内容更丰富一些,篇幅也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奇怪:这些数字电路基本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是根本没有学过?

非常感谢。没看懂,没没学懂呀。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