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电路的实际电路图

楼主:
求这个电路的实际电路图

网友:
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这是一个电路?什么都没有,能看出来才怪

网友:
带使能控制的

型号非常多

网友A:
高阻态三态门

楼主奉行不懂就问的精神,什么都拿来问

但绝不赞成把在学校学的基础东西通通扔掉,,,,

网友:
内部结构可能和这个相似

网友B:
但是没有这么复杂  就3个级  或在多一个

网友C:
看看SN74LVC1G07DCKR,这是我用过的一个缓冲器,TI的,datasheet上有电路结构,但不会公布实际电路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SN74LVC1G07DCKR,这是我用过的一个缓冲器,TI的,datasheet上有电路结构,但不会公布实际电路图的。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没有这么复杂  就3个级  或在多一个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阻态三态门   楼主奉行不懂就问的精神,什么都拿来问 但绝不赞成把在学校学的基础东西 ...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门 带使能控制的 型号非常多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我只是想要一个到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谢谢,能提供一下吗?

三极管的效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效果没有

非常感谢,MOS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也可以呀,非常感谢。

网友F:
這樣不知有沒有達到樓主的要求?

网友:
不太清楚樓主問的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不知有沒有達到樓主的要求?

非常感谢,但是他还有一个控制端  图中没有体现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不知有沒有達到樓主的要求?

非常感谢,但是控制端没有体现出来呀,如下图所示

网友F:
那个Gate就可以代替控制端了。
Gate为高电位时Out大约等于In端(假设Gate电位可以高到D跟S没有电位差)。
Gate为低电位时,Out等于高阻状态;但是如果下一级有接到其他的输入的话。 Out会等于0电位,因为输入端会有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Gate就可以代替控制端了。 Gate为高电位时Out大约等于In端(假设Gate电位可以高到D跟S没有电位差)。 ...

非常感谢,但是您能帮忙 给提供个三极管级别的电路原理图吗。非常感谢。

网友:
74HC126查查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