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不都是AC-DC,然后给电动车充电吗?怎么还有直流充电桩?

楼主:
充电桩不都是AC-DC,然后给电动车充电吗?怎么还有直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是充电桩的电池组给电动车的电池组充电?这样一来AC-DC-DC 效率岂不是大打折扣

网友:
直流充电桩,应该是把交流220或380转换成高压直流电,再输入电动车充电模块,好处是高压低电流实现大功率快充,提高充电接口和电缆的可靠性,一般是在专业充电站使用吧?充电时间短,成本比较贵,需要专业设计的接口和通讯。

网友:
转帖:

充电桩输出电压电流范围可调,通过与车辆之间交互CAN通讯协议握手匹配,桩根据车辆需要的电压电流自动调整输适配的充电参数。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主流电池电压310----720V(江淮IEV---比亚迪唐)。所以主流充电桩的输出电压范围在300---800内,就可以兼容国产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充电桩CAN协议有国家标准,设备制造和程序软件都必须遵循国标,才能实现可靠的兼容性。

网友:
看起来是用这个外置直流充电桩给车内电池直充了,不需要车内部再DCDC转换。所以效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一般的慢充应该就是把市电220交流直接输入车内,由车内的充电管理模块再AC-DC,调整电压和电流等给电池充电。这样因为接口和电缆电流、热管理、器件成本(直流充电桩因为可以服务很多车辆,摊薄了成本,所以可以用比较高成本的设计方案和器件)等原因,充电功率受到限制,就只能慢慢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慢充应该就是把市电220交流直接输入车内,由车内的充电管理模块再AC-DC,调整电压和电流等给电池充电 ...

那交流充电桩岂不是没有意义?出来还是AC220   AC-DC都还在车内,也就是由车内AC-DC充电机完成充电,  车内不进行升压  所以应该很慢的充电

网友:
我在小区里经常看到一家从4楼阳台拉一条220V线接到楼下的“唐”充电,一晚上肯定也充满了。

网友B:
直流桩功率大,充电模块是直流桩核心
国家电网有规定,直流充电设备电压范围需满足200V-750V,同时满足400V-500V和600V-750V的恒功率

网友A:
从这个简图看,交流充电桩也就是一个转接头+保护性功能电路。充电功能是靠车载控制板去实施的了。单价成本比较低,功率小,适合个人固定车位的使用(允许较长充电时间)。大功率的直流充电桩适合公共充电服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简图看,交流充电桩也就是一个转接头+保护性功能电路。充电功能是靠车载控制板去实施的了。单价 ...

有些坛友说到  交流充电桩 是把220V升压更高的AC 然后进入车内?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桩功率大,充电模块是直流桩核心 国家电网有规定,直流充电设备电压范围需满足200V-750V,同时满足400 ...

恒功率 如果电流过大也是很容易烧坏部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功率 如果电流过大也是很容易烧坏部件的吧

都恒功率了,所以提高电压来降低电流呀,这就是为啥要用高压直流来直充电池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坛友说到  交流充电桩 是把220V升压更高的AC 然后进入车内?是不是这样

我没见过这样的实现方案,高压的目的是降低电流以达到大功率传输,而电动车内置的转换和充电电路,从成本、体积、散热等角度来看,都没有必要做到大功率应用吧,所以实现高压交流输入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