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置DAC输出电压放大后驱动压电陶瓷

楼主:
如图,用STM32内置DAC输出的是一个阶梯波,在用放大电路放大后驱动压电陶瓷。但是接上压电陶瓷负载后,最后一个阶梯电压下降时不是瞬间下降的,而是出现的一个斜坡。电压大小在20V-45V。不接负载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你的放大电路和压电陶瓷负载的问题,应该与你的stm32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放大电路和压电陶瓷负载的问题,应该与你的stm32无关。

确实应该就是负载的问题,负载不接就没有这个现象,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应该就是负载的问题,负载不接就没有这个现象,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

不是“负载的问题”,而是“放大器和压电陶瓷负载”的问题。你把负载换成一个电阻,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老哥 可以加个你联系方式吗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有些问题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