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手动实现呼吸灯斗艳

楼主:
#include <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driverlib.h>

//设定用于斗艳的LED灯的端口和管脚

#define led1 GPIO_PORT_P1,GPIO_PIN0

#define led2 GPIO_PORT_P2,GPIO_PIN2

void light(int );

void delay(int );

void main(void)

{

    GPIO_setAsOutputPin(led1);

GPIO_setAsOutputPin(led2);

//设置七种明暗等级,共13种状态转换

int level[]={24,20,16,12,8,4,0,4,8,12,16,20,24};

    int i=0,j,len=13;

    while(1)

    {

        for(i=0;i<len;i++)

            for(j=0;j<10;j++)//使变化流畅

                light(level[i]);

    }

}

//通过控制延时长度不同产生明暗差异

void light(int level){

    GPIO_setOutputHighOnPin(led1);

    GPIO_setOutputLowOnPin(led2);

    delay(level);

    GPIO_setOutputLowOnPin(led1);

    GPIO_setOutputHighOnPin(led2);

    delay(24-level);

}

void delay(int time){

    int i=320*time;

    whil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