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时钟入门

楼主:
拿到msp432的板子差不多一年了,刚刚进行了开机点亮LED工程:
         首先是msp432的时钟模块(CS),个人理解msp432最特色的功能应该是超低功耗和高性能的组合。432系列的时钟系统主要有三个方面:

  1、硬件时钟--时钟源;    基础

  2、时钟映射--控制转换;   转换

  3、时钟设置--软件控制;   配置
        时钟源:
                    LFXTCLK  外部低频时钟源,一般为32.768kHz晶振或者外部时钟
                    VLOCLK   内部低功耗低频时钟,9.4kHz
                    REFOCLK   内部低功耗低频时钟,32.768kHz或128kHz
                    DCOCLK  内部可调数字时钟, 典型值3MHz
                    MODCLK  内部低功耗时钟,典型值25MHz
                    HFXTCLK    外部高频时钟,1MHz--48MHz,可以是晶振、外部始终,旁路时,可以使用外部方波信号
                    SYSOSC   内部时钟,典型值5MHz

         系统时钟--控制转换:
                   ACLK :  辅助时钟,可选LFXTCLK、VLOCLK、REFOCLK,最高128kHz,可分频,主要用于低频外设
                   MCLK: 系统主时钟,可选LFXTCLK、VLOCLK、REFOCLK、DCOCLK、MODCLK、HFXTCLK,可分频,可用于CPU和外设,
                   HSMCLK: 子系统主时钟,可选LFXTCLK、VLOCLK、REFOCLK、DCOCLK、MODCLK、HFXTCLK,可分频,可用于高速外设
                   SMCLK:低速子系统主时钟,使用HSMCLK分频得到,可选LFXTCLK、VLOCLK、REFOCLK、DCOCLK、MODCLK、HFXTCLK,最高为HSMCLK最高时钟的一半,可用于外设
                   BCLK:低速后备时钟,可选LFXTCLK、REFOCLK,最高32kHz

  ×时钟控制尽量使用低频率时钟

  ×每个时钟都可单独打开和关闭

  ×时钟工作在不同的功耗模式下

       寄存器功能--软件设置寄存器

                  CSKEY : CS模块密钥寄存器,必须写入正确的密钥,才可对CS模块进行操作
                  CSCTL0:CS控制寄存器0,DCO控制寄存器,用于控制DCO使能和频率设定
                  CSCTL1:CS控制寄存器1,SMCLK、ACLK、HSMCLK、MCLK分频和时钟源选择,BCLK的分频
                  CSCTL2:CS控制寄存器2,LFXTCLK、HFXTCLK配置寄存器
                  CSCTL3:CS控制寄存器3,LFXTCLK、HFXTCLK出错计数配置寄存器
                  CSCLKEN:时钟源和系统时钟使能寄存器
                  CSSTAT:  时钟状态寄存器
                  CSIE:       时钟出错、出错计数中断使能寄存器
                  CSIFG:     中断标志寄存器
                  CSCLRIFG:中断清零标志寄存器
                  CSSETIFG:中断设置挂起寄存器
                  CSDCOERCAL0:DCO外部电阻校准寄存器0
                  CSDCOERCAL1:DCO外部电阻校准寄存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