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记录2-uart 与display的使用

楼主:
sdk讲的非常清楚了,要注意的是display可以选用不同的类型进行输出,暂时先使用串口吧,还可以用lcd,Host,debug等输出类型,这个以后再慢慢探讨

UART API接口定义表

#include <ti/drivers/UART.h>
#include <ti/drivers/uart/UARTMSP432.h>

UARTMSP432_Object uartMSP432Objects[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 //这个是外设的数据结构体,不能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unsigned char uartMSP432RingBuffer[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32];

//波特率发生器
const UARTMSP432_BaudrateConfig uartMSP432Baudrates[] = {
    /* {baudrate, input clock, prescalar, UCBRFx, UCBRSx, oversampling} */
    {
        .outputBaudrate = 115200,
        .inputClockFreq = 24000000,  //输入时钟
        .prescalar = 13,  //预分频器
        .hwRegUCBRFx = 0,
        .hwRegUCBRSx = 37,
        .oversampling = 1 //过采样模式
    },
    {115200, 12000000,  6,  8,  32, 1},
    {115200, 10000000,  5,  7,   0, 1},
    {115200, 6000000,   3,  4,   2, 1},
    {115200, 3000000,   1, 10,   0, 1},
    {9600,   24000000, 156,  4,   0, 1},
    {9600,   12000000, 78,  2,   0, 1},
    {9600,   10000000, 65,  2,   0, 1},
    {9600,   6000000,  39,  1,   0, 1},
    {9600,   3000000,  19,  8,  85, 1},
    {9600,   32768,     3,  0, 146, 0}
};

/*
外设硬件属性组
基地址可选,有四个串口
EUSCI_A0_BASE
EUSCI_A1_BASE
EUSCI_A2_BASE
EUSCI_A3_BASE
对应有四个中断号
INT_EUSCIA0
INT_EUSCIA1
INT_EUSCIA2
INT_EUSCIA3
时钟源有两个可选,暂时不知道这两个的区别,需要看msp432时钟部分说明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ACLK
串口的rx tx引脚是很灵活的,可以重定义到其他引脚上,具体见UARTMSP432.h文件
*/
const UARTMSP432_HWAttrsV1 uartMSP432HWAttrs[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 = {
    {
        .baseAddr = EUSCI_A0_BASE, //EUSCI_A0 寄存器基地址
        .intNum = INT_EUSCIA0, //中断号
        .intPriority = (~0), //中断优先级
        .clockSource =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时钟源
        .bitOrder = EUSCI_A_UART_LSB_FIRST, //顺序是LSB,低位先行
        .numBaudrateEntries = sizeof(uartMSP432Baudrates)
            sizeof(UARTMSP432_BaudrateConfig),
        .baudrateLUT = uartMSP432Baudrates,
        .ringBufPtr  = uartMSP432RingBuffer[MSP_EXP432P401R_UARTA0], //缓冲区指针
        .ringBufSize = sizeof(uartMSP432RingBuffer[MSP_EXP432P401R_UARTA0]),
        .rxPin = UARTMSP432_P1_2_UCA0RXD, //rx引脚
        .txPin = UARTMSP432_P1_3_UCA0TXD, //tx引脚
        .errorFxn = NULL
    },
    {
        .baseAddr = EUSCI_A2_BASE,
        .intNum = INT_EUSCIA2,
        .intPriority = (~0),
        .clockSource =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bitOrder = EUSCI_A_UART_LSB_FIRST,
        .numBaudrateEntries = sizeof(uartMSP432Baudrates) /
            sizeof(UARTMSP432_BaudrateConfig),
        .baudrateLUT = uartMSP432Baudrates,
        .ringBufPtr  = uartMSP432RingBuffer[MSP_EXP432P401R_UARTA2],
        .ringBufSize = sizeof(uartMSP432RingBuffer[MSP_EXP432P401R_UARTA2]),
        .rxPin = UARTMSP432_P3_2_UCA2RXD,
        .txPin = UARTMSP432_P3_3_UCA2TXD,
        .errorFxn = NULL
    }
};

const UART_Config UART_config[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 = {
    {
        .fxnTablePtr = &UARTMSP432_fxnTable,
        .object = &uartMSP432Objects[MSP_EXP432P401R_UARTA0],
        .hwAttrs = &uartMSP432HWAttrs[MSP_EXP432P401R_UARTA0]
    },
    {
        .fxnTablePtr = &UARTMSP432_fxnTable,
        .object = &uartMSP432Objects[MSP_EXP432P401R_UARTA2],
        .hwAttrs = &uartMSP432HWAttrs[MSP_EXP432P401R_UARTA2]
    }
};

const uint_least8_t UART_count = 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

//在其相应的.h文件中有串口号定义,应用程序就使用这些串口号即可!!!但需要在.c文件中自己定义好
typedef enum MSP_EXP432P401R_UARTName {
    MSP_EXP432P401R_UARTA0 = 0,
    MSP_EXP432P401R_UARTA2,

    MSP_EXP432P401R_UARTCOUNT
} MSP_EXP432P401R_UARTName;

一种使用读取不定长的方法

使用一个任务进行接收,初始只接受一个字节,然后用信号量阻塞任务,当串口收到数据后,再发布信号量,这样只是知道了有串口消息过来,然后再次读取

        UART_read(uartHandle, &uartBuffer[1], 50); //中断读到一个数据后,再次读10ms的数据
        Task_sleep(5);
        UART_readCancel(uartHandle);

记住,取消完后也会进入回调函数,需要区分开两种进入接收回调函数的情况,一个发布信号量,另外一个不需要,只需要等待几个ms即可,这样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是一般应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