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LM358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LM358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没见过哪家生产的LM358能耐54.5V电压的 ,这么接法,在讨论输出电流之前LM358早死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哪家生产的LM358能耐54.5V电压的 ,这么接法,在讨论输出电流之前LM358早死球了。

知道的,大侠,就是想问问如果忽略358最大电压的限制下,这个电路是否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的,大侠,就是想问问如果忽略358最大电压的限制下,这个电路是否成立?

电路是否成立?要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仅仅从“原理”上看,此电路似乎是成立的,但是正如前面那位网友说的,358早就死了,哪里还来的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否成立?要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仅仅从“原理”上看,此电路似乎是成立的,但是正如前面那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TI的LM358参数

网友:
各厂家规定的最大允许值各不相同。上面是国半(已被收购)的手册中LM358电压电流最大值。

网友D:
除了输出电流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电源电压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外,运放功率耗散也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例如电源电压24V,输出电流40mA,电压电流都没有超过允许值,但功率耗散为24V*40mA=0.96W,即使是双列直插封装的芯片,功率耗散也超过了允许值。更何况LM358芯片内部有两个运放,而功率允许值是两个运放耗散之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输出电流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电源电压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外,运放功率耗散也不能超过最大允许值。例如 ...

您好,看不出图中的LM358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多余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看不出图中的LM358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多余的呢?谢谢!

“看不出图中的LM358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多余的呢?”

确实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