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1单片机教程中讲如果用P0口同吋点亮8个LED灯时 流入单片机的总电流会远大于单片机输、电流上限50mA所以加一742HC45

楼主:
一51单片机教程中讲如果用P0口同吋点亮8个LED灯时  流入单片机的总电流会远大于单片机输、电流上限50mA所以加一742HC45  请问这个74HC245是如何减小流入单片机电流的

网友:
一51单片机教程中讲如果用P0口同吋点亮8个LED灯时 流入单片机的总电流会远大于单片机输、电流上限50mA所以加一742HC45 请问这个74HC245是

一51单片机教程中讲如果用P0口同吋点亮8个LED灯时 流入单片机的总电流会远大于单片机输、电流上限50mA所以加一742HC45 请问这个74HC245是如何减小流入单片机电流的

网友A:
请复习下三极管放大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前几天不是问过74HC245,是怎样起到提高驱动能力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复习下三极管放大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感谢啊,他跟三极管什么关系呢?可否略微讲一下这个74HC245 是如何减小 其所连接单片机的负载的。非常感谢。期待您的教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不是问过74HC245,是怎样起到提高驱动能力的么

非常感谢。可是,我都看了,但是,好象都是答非所问呀。谢谢。

网友D:
这个不是限制电流的,而是因为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够,所以加一个74HC245来驱动LED

网友:
先打能打得过得的  再叫人打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限制电流的,而是因为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够,所以加一个74HC245来驱动LED

非常感谢,如果74HC245的  A1引脚  由单片机P0.0输出控制,请问74HC245 B1 引脚输出的电流由 A1引脚的电流各是什么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啊,他跟三极管什么关系呢?可否略微讲一下这个74HC245 是如何减小 其所连接单片机的负载的。非常感 ...

因为这类芯片里所谓“增强驱动能力”的功能,简化后无非就是个典型的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懂了这最基本的知识后换别的芯片也一样,融会贯通,没必要一一分开去理解。

如果一定要分析,其实也是化简成三极管电路去说明的,没有其他捷径。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点亮LED,P0可以加上拉电阻。至于你说74HC245,可以看手册。只是驱动器件,楼上方法不错,可以参照蜂鸣器接三极管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类芯片里所谓“增强驱动能力”的功能,简化后无非就是个典型的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

非常感谢,请问  如何计算 由单片机输入到 74HC245 A1口的电流大小,即两者之间的限流电阻 的阻值根据啥指标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点亮LED,P0可以加上拉电阻。至于你说74HC245,可以看手册。只是驱动器件,楼上方法不错,可以 ...

非常感谢,请问  如何计算 由单片机输入到 74HC245 A1口的电流大小,即两者之间的限流电阻 的阻值根据啥指标来计算?

网友F:
74HC245这类器件输入都是高阻的,输入电流都是uA级别,所以不需要考虑MCU的驱动能力和串接限流电阻问题(供电电压匹配倒是要确认)。

另外,74HC245也是有每个口的输出电流限制以及整个部件的总输出电流限制的。不过,好处是,如果一个74HC245超了,大不了就再另外加一个74HC245咯。你要去查具体所使用厂家和型号的规格书,比如TI的SN74HC245:

“2. Recommend Output Conditions

– Load currents should not exceed 25 mA per output and 75 mA total for the part.

– Outputs should not be pulled above 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51单片机教程中讲如果用P0口同吋点亮8个LED灯时 流入单片机的总电流会远大于单片机输、电流上限50mA所以 ...

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不够,增加一个放大器,就是用放大器的输出供LED所需要的电流。此时I/O口只需要供放大器的输入电流即可。对74HCXX系列芯片来说,51单片机I/O口可以驱动数十个芯片引脚的输入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  如何计算 由单片机输入到 74HC245 A1口的电流大小,即两者之间的限流电阻 的阻值根 ...

这种情况,51单片机输出引脚不需要限流电阻,直接联接即可。倒是有可能需要上拉电阻,因为51单片机各I/O口上拉能力相当弱。

网友:
引用 网友F:
74HC245这类器件输入都是高阻的,输入电流都是uA级别,所以不需要考虑MCU的驱动能力和串接限流电阻问题(供 ...

非常非常的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51单片机输出引脚不需要限流电阻,直接联接即可。倒是有可能需要上拉电阻,因为51单片机各I/O ...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 上拉能力相当弱,是什么意思,可否能说得具体些。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如果74HC245的  A1引脚  由单片机P0.0输出控制,请问74HC245 B1 引脚输出的电流由 A ...

你说的A1指的是74HC245的输入,输入电流的大小由单片机的引脚的输出能力来决定,不同的单片机,输出能力不一定,而输出,也就是你说的B1由需要来决定,打个比方说,驱动LED需要20MA的电流,B1的输出就是20MA(但是不能超过输出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您所说 上拉能力相当弱,是什么意思,可否能说得具体些。非常感谢。

上拉能力,就是I/O口电流流出的能力,下拉能力,就是I/O口电流流入的能力。上拉能力弱,就是指I/O口电流流出能力比较小(只能流出较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