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的阻抗匹配电路,哪个有,参考下。

楼主:
50欧的阻抗匹配电路,哪个有,参考下。

网友A:
仪器和  负载都是50欧  特性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天线吗?50欧阻抗最好用4层板做,板子贵,信号还不一定好

网友C:
这不是某个电路,而是指PCB走线、端子、导线都是按照50欧姆特征阻抗要求来设计。其中,PCB走线,则是通过计算调整层间距、线宽、线距等参数来实现,一般先用工具来估算做设计,最后让线路板厂细调。

PCB在靠近天线端子的地方,放置几个到地和串联的电容/电感位置组成π型电路,方便做天线性能的补偿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某个电路,而是指PCB走线、端子、导线都是按照50欧姆特征阻抗要求来设计。其中,PCB走线,则是通过计 ...

恩  π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天线吗?50欧阻抗最好用4层板做,板子贵,信号还不一定好

就是要FPC啊 而不是板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仪器和  负载都是50欧  特性

为什么是50欧  这个能测试出来不  应该不是测电阻那样测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50欧  这个能测试出来不  应该不是测电阻那样测试吧

PCB走线的特征阻抗要用TDR来测量。至于为啥是单端50欧,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老前辈们经过长时间的计算和实践,选出这个值,当然针对不同的应用还有不同的阻抗要求,比如单端75欧、差分90欧、差分100欧、差分120欧,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走线的特征阻抗要用TDR来测量。至于为啥是单端50欧,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老前辈们经过长时间的计算和实 ...

50欧        向着50欧靠     并非绝对50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要说阻抗匹配,那就是一个电阻的事,但显然楼主想要的并非如此。所以,还是先完整描述你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FPC啊 而不是板载

看你那是NB模块,既然是和别人买的模块,为什么还要自己开发天线?

就算是柔性板,找淘宝买也比自己打样强。

柔性板的性能,也是没有柱状天线好。难道你的联网功能不想被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是NB模块,既然是和别人买的模块,为什么还要自己开发天线? 就算是柔性板,找淘宝买也比自己打 ...

我产品只是用到这个模组  天线要适合自己结构安装的

网友:
就是π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