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模拟串口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用到stm8s003,本身只有一个串口,但是实际需求三个,也就是还要模拟两个串口,想请教一下硬件像我下图这样设计软件商可以实现吗?还是说模拟串口有什么别的要求?

网友:
模拟串口是纯粹的软件,跟硬件无关。楼主图中的下图晶体管部分只是电平转换,跟是否模拟串口没什么关系。

网友:
STM8不是可以5V供电的嘛,干嘛还转换电平??

网友:
直接用定時器模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