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长见识了,你见过BGA封装芯片的横截面吗!

楼主:
1、DIP开关

这是普通老的DIP开关的的横截面,这个元件里面有四组开关,这是其中的一个开关

这是带注释的版本,看起来很简单,滑动器有两个滑头,是一个对称的塑料件,可以在任意方向安装,现在只使用了其中的一个,哈哈,开关内部原来长这个样子。

2、滑动开关

滑动开关的横截面,SPDT的,这种开关可是相当的便宜

带注释的版本,当您拨动开关的时候,摇杆会迫使小球抵住弹片,向另一测施加压力,怎么感觉有点跷跷板的赶脚

3、簧片继电器

这是微型簧片继电器的横截面,这些被数以万计的半导体测试设备所使用,然后在一百万次循环之后被丢弃,但其实,这个次数比你想象的要少的多!

这是带注释的版本,当这个计数器超过

   1000000时,继电器就要被拔掉并被丢弃!

4、DE-9插头和插座

有没有想过D-sub连接器内部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DE-9插头和插座的横截面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看出一些微妙的特征?

5、插头插座

有没有想过当他们插在一起时,这个0.1英寸的插头跟插座看起来像什么,不要想歪哈,请仔细注意看这个横截面

6、驻极体麦克风

驻极体麦克风的横截面

带注释的版本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背板上的驻极体薄膜涂层,金属化膜片在切片过程中被撕裂并变形。

工作原理:金属化膜片和背板作为平行板电容器的两块板。驻极体材料位于两者之间,同时还有一个小气隙。驻极体给这个电容器一个恒定电荷Q...并且由于C = e0 * A / d,由于声音进入,振膜偏转时电容发生变化,并且由于Q = CV,因此电V =(Q / Ae0)* d。换句话说,电压与两个板之间的距离变化成正比。

7、数码管

看这是7段LED显示屏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微小的LED芯片

带注释的版本

其实到现在,LED部分仍然亮着

8、光耦

有没有想过光耦里面有什么,不用再想了,看下面的图片

9、耳机插头

耳机插头和插孔,3.5mm耳机插头的横截面,这里您可以看到插孔中所有的开关,其中有一个用于断开内置扬声器,你能找粗来嘛

带注释版本的耳机插头和插孔的横截面

10、BGA

BGA芯片封装的横截面!

带注释的版本

细节显示下基板中的过孔

本次分享到这里,下次有更新再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怪了!小时候见到的光耦和这不一样啊,于是连砸了仨个,都差不多。两个都是里面有个小封装,外面套个大的。

小时候见到的是雷击的电视电源上的。光耦给炸开了只剩下一半明显有个红色的透明的片隔开的还是斜着摆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了!小时候见到的光耦和这不一样啊,于是连砸了仨个,都差不多。两个都是里面有个小封装,外面套个大的。 ...

  砸的都死好的还是死了的

网友B:
果然是强悍,很多东西,拆解出来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强悍,很多东西,拆解出来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难以理解

这叫另一个世界,封箱,包厢

网友:
还真没留意过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