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uf的电容出问题是何等的卧槽{这个地方吐槽下}

楼主:
最近贴了500片板,发了两百多台设备后,有6个板维修都是0.1uf 的电容故障(在不同位置,有复位电路的也有滤波电路的)。

下面这个标标准准的复位电容都能坏,电容两端电压只有1.9V。还有一台是液晶屏VCOM脚上一个电容,正常应该是3.9V也变成了一点几V,电容耐压还是用50V的。真的是无力吐槽了。

一个板用了四十几个0.1uf,这后面的售后实在是不敢想了

网友A:
一个板用了四十几个0.1uf,这后面的售后实在是不敢想了

那就是这批次的电容  有故障   买到水货了   某宝买的?

网友B:
很大可能跟你的焊接工艺有关。

网友C:
感觉质量有问题。自从阻容涨价后,水货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跟你的焊接工艺有关。

贴片的,其他型号电容都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用了四十几个0.1uf,这后面的售后实在是不敢想了    那就是这批次的电容  有故障& ...

同一批次的电容,是某宝的,同时买的其他型号电容暂时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质量有问题。自从阻容涨价后,水货也越来越多了。

无力吐槽

网友:
可能是电容批次性问题,原来在某宝买过ti的电源片子,买了十多片也是一半多装上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一批次的电容,是某宝的,同时买的其他型号电容暂时没出现

这就对了  感觉某宝 的东西 还是找稍微  正规一点的  不然得不偿失 啊     你这不就问题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其他型号电容都还没发现问题

劣质电容虽然有表现为本身就是坏了的情况,但更常见的是机械强度和/或耐温有问题,对焊接工艺要求较高,稍不注意就会产生明显的不良率上升。

网友:
遇到过电容批量有问题的,都是百分之几个的比例,,

出现这么大数量,,

震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劣质电容虽然有表现为本身就是坏了的情况,但更常见的是机械强度和/或耐温有问题,对焊接工艺要求较高, ...

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复位电路拉不起来 换电容后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复位电路拉不起来 换电容后好用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在普遍使用表贴元件后,已基本上不再使用RC复位,发现焊接工艺导致电容失效主要是在去耦电容上,毕竟去耦电容的应用量最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在普遍使用表贴元件后,已基本上不再使用RC复位,发现焊接工艺导致电容失效主要是在 ...

不用RC复位一搬都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RC复位一搬都怎么弄?

现在大多数MCU等控制芯片都有内置上电复位POR(Power-On Reset)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RC复位一搬都怎么弄?

要么选择内置电源监控的MCU(现在的新型号MCU多数都带),要么使用专用电源监控芯片。RC上电复位电路无法应对电源瞬时波动,在8031以后的批量产品中,我就不再使用RC上电复位电路了。

网友:
发现电容问题赶紧换了。原材料还是要选择一下的。

选好了一般不要轻易变更厂家。变更最好是测试一小批量。否则出厂后麻烦不断。

网友:
为什么要去淘宝买,很不靠谱的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有如涛涛江水连棉不绝!量产的元器件也敢某宝上买!!!

网友F:
之前同事在某宝买光耦我都被气死.....   还是立创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同事在某宝买光耦我都被气死.....   还是立创靠谱

淘宝买需要找那些有资质的代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