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iic让LCD屏幕显示

楼主:
本人新手,现在需要学习这一课技术。

网友A:
如果你的屏幕支持iic,只需去找对应你屏幕主控和控制器的库文件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如果拿到的是模組的話,請模組廠商提供驅動範例就好了,一般模組廠都有例程。

网友B:
首先,你的LCD屏幕必须支持IIC通讯,也就是具有IIC接口。没有IIC接口的LCD屏幕,你怎么弄也无法让它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屏幕支持iic,只需去找对应你屏幕主控和控制器的库文件就可以轻松搞定

有的,我的时序都配好了,但是LCD的寄存器不会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LCD屏幕必须支持IIC通讯,也就是具有IIC接口。没有IIC接口的LCD屏幕,你怎么弄也无法让它显示你 ...

有的,我的时序都配好了,但是LCD的寄存器不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