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303的PCB设计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MP2303的降压PCB,但做出来之后测试发现其功率输出达不到理论值,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不够稳定,发热有点厉害,所以咨询一下大佬们是不是我原理图和PCB设计有错误。

网友: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
发热厉害,输出达不到要求

有可能与器件参数选择有关,特别是电感参数

与PCB布线有点联系

最好参考芯片的datasheet ,这种芯片一般都有推荐原理图和器件参数

网友A:
1、原理图上的电容值是不是错了。。

2、布局有问题。以上请参考手册吧。

网友B:
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不够稳定?

要有测试数据,比如纹波,

发热厉害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上的电容值是不是错了。。 2、布局有问题。以上请参考手册吧。

恩,我试试,但电容值应该没错。别人验证过的,可能是我布局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不够稳定? 要有测试数据,比如纹波, 发热厉害的原因比较多

这边那个仪器刚坏了,还没测,所以才发原理图和PCB图出来,问问大佬们有什么布局或者布线不好的或者不足的地方,原理图上面的电阻和电容有些不正确的,因为我按的是BOM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试试,但电容值应该没错。别人验证过的,可能是我布局的问题吧!

原理图上面的电阻和电容有些不正确的,因为我按的是BOM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不够稳定? 要有测试数据,比如纹波, 发热厉害的原因比较多

还有就是我是自己手工做的热转印的板,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想手工做出来看一下效果,然后在去打样,所以没电源输出的座子

网友:
二极管接错了

你这个芯片没烧,说明这个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