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开漏电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它接的上拉电阻的阻值如何估算

楼主:
请问

     1、开漏电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2、它接的上拉电阻的阻值如何估算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82页开始。

这本教材,我已经贴在你的帖子的回复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82页开始。 这本教材,我已经贴在你的帖子的回复中了。

非常感谢,康华光的教材有这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康华光的教材有这么好呀。

其实,漏极开路门(集电极开路门)是几乎每一本数字电路基础教材必讲的内容。例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康华光的教材有这么好呀。

前面那帖回复中的图片,是下面这本教材中的内容截图:

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