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_G431RB测评->文件结构&ST-Link在线调试尝鲜

楼主:
NUCLEO-G431RB评测

  1. 平台搭建

之前试了一下MDK514,发现和http://bbs.21ic.com/icview-2861476-1-1.html?ordertype=1 出现的问题一样,所以这边直接下载了最新版的MDK528A

下载文件: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mcu-mpu-packages/stm32cubeg4.html

http://www.keil.com/dd2/pack/#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G4

  1. 文件结构分析

分析其文件结构,顶层目录如下,我们所要关注的主要是projects的文件夹。

里面的实例程序可供我们直接使用

所有的硬件接口描述也就是底层的硬件API,全都在这个文件中。

每一个实例的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从中我们可知,对以下三种平台提供了较完善的配置,分别是:EWARMMDK-ARMSW4STM32,在其他的平台上测试的时候需要自己配置。

其中的startup_stm32g4xx.s文件,是整个系统初始化的重要文件,定义了系统初始的SP指针,PC指针,系统中断入口向量表。

  1. 基本配置

先可以看看其中的配置,从一个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GPIO的实例开始。

其中Keil.STM32Gxx_DFP.1.1.0,我这边是直接从上面的链接下载后,然后选择project->manage->pack installer->import

有关ST-Link部分,这次就可以看到,接口都可以识别了,可以在keil界面直接进行调试和下载。

  1. 尝鲜板载ST-Link调试

这里只打开了简单的GPIO例子,这个例子实现的是控制LED2以一定的频率闪亮。

在亮暗切换的那一行打一个断点,然后调试运行,界面如下。

仔细调一下,可以发现,r1寄存器和灯的状态有关,r0寄存器则和记时相关。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lik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写的挺详细的。避免走弯路了,跟着步骤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