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开关电源的EMI

楼主:
开关电源的功率MOSFET安装在电路板上,由于电路板上MOSFET走线和环路存在杂散电容和寄生电感,开关频率越高,这些杂散电容和寄生电感更加不能够忽略。

由于MOSFET上的电压和电流在开关时会快速变化,快速变化的电压和电流与这些杂散电容和寄生电感相互作用,会导致电压和电流出现尖峰,使输出噪声明显增加,影响系统EMI特性。

网友:
1-11-2式可知,寄生电感和di/dt形成电压尖峰,寄生电容和dv/dt形成电流尖峰。这些快速变化的电流和关联的谐波在其他地方产生耦合的噪声电压,因此影响到开关电源EMI特性

网友:
下面以反激式开关拓扑为例,对降低MOSFETdv/dtdi/dt措施进行介绍。

 MOSFET噪声源

网友:
降低MOSFETdv/dt

2 MOSFET等效电路

网友:
我们关注的是MOSFET特性以及影响这些特性的寄生效应:

1-3中,RgCgd越大,dv/dt越低。1-4中,Coss越低,dv/dt越高。在MOSFET选型中,MOSFETCossCissCrss参数特性,影响开关尖峰大小。

网友: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我们可以通过提高MOSFET寄生电容CgdCgsCds和增大驱动电阻值Rg来降低dv/dt

网友:
降低MOSFETdv/dt措施

网友:
可以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较高的Cds可以降低dv/dt并降低Vds过冲;但是较高的Cds会影响转换器的效率。可以使用具有较低击穿电压和低导通电阻的MOSFET(这类MOSFETCds也较小)。但是如果考虑噪声辐射,则需要使用较大的谐振电容(Cds)。因此提高Cds则需要权衡EMI和效率两者的关系;

网友:
较高的Cgd实质上增加了MOSFET在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可以降低dv/dt。但这会导致增加开关损耗,从而降低MOSFET效率并且会提高其温升。提高Cgd,需要驱动电流也会大幅增加,驱动器可能会因瞬间电流过大而烧毁;建议不要轻易添加Cgd  在栅极处添加外部Cgs电容,但很少使用此方法,因为增加栅极电阻Rg相对更简单。效果是相同的。

网友:
MOSFET内部寄生参数(CgdCds)较低时,就可能有必要使用外部CgdCds来降低dv/dt。外部电容的范围为几pF100pF,这为设计人员提供这些寄生电容的固定值进行参考设计

网友:
降低MOSFETdi/dt措施

网友:
MOSFET驱动阶段中存在的各个di/dt部分产生两种效果:
G极、D极、S极处的杂散电感引起的噪声电压;
初级大环路的噪声电压。

网友:
可通过下面措施进行改进:
1、增加高频电容减小环路面积
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减小高频电位跳变点的PCB环路面积。增加高频高压直流电容C_IP是减少PCB环路面积和分离高频和低频两个部分回路有效措施

网友:
2、合理增加磁珠抑制高频电流
为了额外降低di/dt,可以在电路中增加已知的电感,以抑制高频段的电流尖峰和振荡。已知的电感与杂散电感串联,所以总电感值在设计者已知的电感范围内。铁氧体磁珠就是很好的高频电流抑制器,它在预期频率范围内变为电阻,并以热的形式消散噪声能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降低MOSFET的dv/dt 图2 MOSFET等效电路

图2,1-1和1-2式

在哪里

网友A:
增大栅极的驱动电阻来降低EMI,,,
因为驱动大了,MOS管开关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有牺牲开关效率意味,
太小开关速度快,影响EMI,需要根据不同场合
当然也还有和MOS管内部寄生电容Cgd,还有Cds有关系

网友C:
新鲜出炉,老化中。我就不明白,尖峰有啥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大栅极的驱动电阻来降低EMI,,, 因为驱动大了,MOS管开关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有牺牲开关效率意味, 太 ...

应该是适当的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1-1和1-2式 在哪里

这个网站贴图有点问题,怎么图跑到14楼去了。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鲜出炉,老化中。我就不明白,尖峰有啥难的

你这是整的啥玩意啊?多上点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