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们,如何查询51单片机各P口各引脚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们,如何查询51单片机各P口各引脚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太对路吧,模拟信号管脚输入输出阻抗有意义,51单片机也就模拟输入几个引脚需要考虑输入阻抗.还不高

网友B:
51单片机,早期有双极型工艺生产的,后来有P沟工艺,再后来改成了CMOS工艺。各种工艺生产的单片机,耗电量不同,作为输出口使用时上拉下拉能力不同,作为输入使用的引脚输入阻抗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早期有双极型工艺生产的,后来有P沟工艺,再后来改成了CMOS工艺。各种工艺生产的单片机,耗电量 ...

非常感谢,请问,从哪儿能查到这些数据,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从哪儿能查到这些数据,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非常感谢。

“请问,从哪儿能查到这些数据”

查这些数据,当然是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从哪儿能查到这些数据,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非常感谢。

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

上面是AT89C51手册中的部分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   上面是AT89C51手册中的部分内容。

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一万个由衷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手册上有,请帮忙抓个图   上面是AT89C51手册中的部分内容。

但是,我没有看到  有提到 输入阻抗 和 输出阻抗的  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没有看到  有提到 输入阻抗 和 输出阻抗的  地方 。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不同,数字电路总是工作于开关状态,也就是极端的非线性状态,而模拟电路往往是工作于小信号状态。

工作于小信号状态,输入输出可以近似看成线性。而只有线性状态,才能够谈得到电阻或者阻抗。非线性状态,根本没办法谈输入输出电阻,只能谈输出为某状态时能够输出多大电流,或者输入多少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没有看到  有提到 输入阻抗 和 输出阻抗的  地方 。

例如6楼第三幅图片第一行,Input Low-voltage,最大值为 0.2Vcc-0.1 (V)。若Vcc为5V,那就是最大0.9V。输入信号低于0.9V时单片机将认为输入的是低电平,即逻辑0。

第九行,输入信号为0.45V,输入电流最大50uA,方向为流出。

第三行,输入信号 0.2Vcc+0.9(V),单片机将认为输入的是高电平。但此时并未规定输入电流,事实上,51单片机输入端开路(电流为零),即为输入高电平。

该表中还有输出电流为多少,输出电压必须高于多少V等等(第七行)。

数据手册只能如此规定,不符合的即为不合格。数字电路,从来没有模拟电路那样的输入输出电阻。2楼网友虽然是第一次发帖,却说出了“模拟信号管脚输入输出阻抗有意义”,言外之意,数字信号管脚谈输入输出阻抗无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太对路吧,模拟信号管脚输入输出阻抗有意义,51单片机也就模拟输入几个引脚需要考虑输入阻抗.还 ...

非常感谢  你的意思是除了那几个模拟引脚以外,其他都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吗?为什么其他引脚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呢?非常感谢!期待着你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你的意思是除了那几个模拟引脚以外,其他都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吗?为什么其他引脚不 ...

不仅51系列单片机是如此标注,所有数字芯片例如各种门电路也是如此标注。对数字电路来说,需要考虑的是输入电平(多高算是高电平,多低算是低电平)和输入电流(高速使用时要考虑输入电容),输出电平和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你的意思是除了那几个模拟引脚以外,其他都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吗?为什么其他引脚不 ...

即使是运放这种典型的模拟芯片,手册上也不会标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只标注一定测试条件下的偏置电流等等。

只有很少一部分小功率三极管,会在手册中标注输出阻抗,而且是以hoe参数的形式标注。对大功率三极管,不会以hoe等h参数形式来标注,甚至根本不标注,只用输出特性曲线形式给出输出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你的意思是除了那几个模拟引脚以外,其他都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吗?为什么其他引脚不 ...

“为什么其他引脚不需要考虑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呢?”

为什么不需要?因为用不到考虑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只需要考虑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阻抗在此情况下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