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LED驱动

楼主:
附件是用于驱动LED的降压恒流芯片规格书,本人想使用这个芯片驱动多路LED,比如RGBW四路。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四个MOS管对输出进行切,可以得到四路输出,但是这样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的D脚是浮地的即LED-是浮地的电压不确定,那么MOS的驱动电压Vgs也就不确定,况且这个芯片是恒流的不是恒压的,而MOS是电压驱动器件,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

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是DCDC电源设计,输入3V,输出24V电压,功率6W的床头灯,找了好多芯片只有这个是无频闪的,本来想的是前面用升压,后面用降压恒流的该芯片,但如上所述,方案行不通,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控制四路PWM的,NXP有款芯片不知道还有量产没,

PCA9633

需要单片机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四路PWM的,NXP有款芯片不知道还有量产没, PCA9633 需要单片机控制

我是做电源的,需要找电源芯片或者是好的方案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岂不是更简单,而且成本也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电源的,需要找电源芯片或者是好的方案

四路pwm控制芯片应该很少,这个思路你可以再放大一些,用单片机又如何呢?

网友:
買內置LED Drive 的LED燈帶來搞不就好了?

网友:
RGBW四组LED串联在恒流源输出上,每组LED的阴极和阳极分别并联一个PMOS管,S接阳极,D接阴极,当控制脚G接地时,该MOS导通,对应的LED灯就不亮(被MOS管短路掉了)。当所有MOS管的G控制脚都为低(让4色灯都要熄灭时),通过“线或”电路输出低电平去控制恒流源PWM脚使其关闭输出。

网友:
该电路是借鉴飞利浦的4色球泡灯设计方案,我们也在自己的球泡灯产品中验证过了。各个MOS管的G级可以接PWM信号,从而分别调节亮度(也就是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