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敢用联想笔记本吗?

楼主:
一直都是外接USB键盘使用,今天偶然按了下笔记本键盘,发现几个字母键盘按了后跳出数字,郁闷啊。

比如按下“M”键跳出“0”,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短路了?

以后很难再对“联想”充满信心了

网友A:
是不是NumLK键按下了?

网友:
我玩游戏之后也发现键盘上的一些键不能使用了,互换了之类的,后来我重启电脑就好了,你这个也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自己不会用

笔记本要切换一下的,有几个键被用来做小键盘了

网友:
我的联想Y450还在战斗,差不多是他的十一岁生日了

网友:
聯想貌似只有IBM系列的ThinkPad品控才OK吧,其他真的不咋地。

网友:
笔记本的寿命通常比不上一体机和台式机吧,热量散热都是致命伤害啊,感觉除了时尚,还有很多局限性啊

网友:
M键,本来就是0啊

网友:
感觉现在的键盘精化的厉害,从很大的键盘,到手机上9格子键盘,科技发展到简便程度吓人呢,但是熟悉还是要看习惯的,实体键盘比虚拟键盘容易损坏

网友B:
平常笔记本电脑的NumLock要同时按下Fn+NumLock键才能打开。

长期使用外接USB键盘,很有可能小键盘被打开了。

于是键帽被复用成数字键小键盘,需要主动切换回来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常笔记本电脑的NumLock要同时按下Fn+NumLock键才能打开。 长期使用外接USB键盘,很有可能小键盘被打开 ...

怎样主动切换,我只能重新启动电脑,感觉键盘的几个键的控制不能用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NumLK键按下了?

你说的niNumLK是Fn吗?我同时按Fn和m键显示m,单独按m键显示0

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niNumLK是Fn吗?我同时按Fn和m键显示m,单独按m键显示0 怎么处理?

NumLock打开的时候最右边NumLock键应该是和别的键不一样的颜色

鼠标点击一下NumLock键,使它和别的键颜色一样就关掉了

网友:
我的联想小键盘直接按numlock和Fn+numlock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