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V的锂电池,除了锂氩这种成分的还有其他成份的锂电池吗?

楼主:
请问3.6V的锂电池,除了锂氩这种成分的还有其他成份的锂电池吗?

网友:
理解有误

氩的化学名称是 Ar

应该是锂亚电池锂电池吧

锂亚硫酰氯电池化学名称为Li − SOCl2, 简称为锂亚电池

 锂亚电池是一次性电池,不可充电

网友:
锂亚电池比锂电池使用寿命更长,放电流更小。开路电压3.6V,终止电压在2.0V。

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
锂离子电池一般是使用锂合金金属氧化物为正极材料、石墨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的电池。锂电池是充电电池,可以重复充电。

网友A:
氩(Ar)是惰性气体,与任何物质不起化学反应,不可能用在电池中作为活性物质,也不可能作为结构材料用在电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有误

氩的化学名称是 Ar

应该是锂亚电池锂电池吧

锂亚硫酰氯电池化学名称为Li − SOCl2, ...

你说得对  这种电池小电流容易钝化 小电流状态工作一二年后直接放不出电来了 直接导致产品大批量失败  请问  有没有其他3.6v的电池替代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Ar)是惰性气体,与任何物质不起化学反应,不可能用在电池中作为活性物质,也不可能作为结构材料用在电池 ...

你说得对  这种电池小电流容易钝化 小电流状态工作一二年后直接放不出电来了 直接导致产品大批量失败  请问  有没有其他3.6v的电池替代它

网友B:
3.6V的就是锂亚电池了

可能是选用的电池品牌质量问题,或者是产品耗电问题

这种电池低放电率,有的三表上能使用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V的就是锂亚电池了 可能是选用的电池品牌质量问题,或者是产品耗电问题 这种电池低放电率,有的三 ...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低放电率,是几微安,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开始是静态功耗4微安时易钝化导致一、二年后电池放不出电,后来加大到静态功耗20微安都无济于事,还是批量的钝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V的就是锂亚电池了 可能是选用的电池品牌质量问题,或者是产品耗电问题 这种电池低放电率,有的三 ...

请问有没有其他比3.6V还高的电池,也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低放电率,是几微安,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开始是静态功耗4微安时易钝化导致一、二年后电 ...

静态功耗越低越好,为什么要加大静态功耗到20微安,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其他比3.6V还高的电池,也可以提供一下。

要结合自己产品选用电池,当初为什么选3.6V的锂亚电池,估计是有原因的,

电池出现的问题要分析,一是电池自身自放电大,二是供电电路板功耗过大,电池容量消耗大,三是电池如果一直在大电流放电,比如,如产品是控制阀门,阀门的开或关动作不能停止,短时间内电池容量消耗尽,,
锂亚电池一般在水表,气表中用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提问这些与PCB关系不大的问题,尽量到其他版块,可能有更多的老师能看到,更好地帮助楼主解答疑惑,,,

比如【模拟与混合信号】版块,电源技术  版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EW2018 发表于 2019-9-23 08:25 请问有没有其他比3.6V还高的电池,也可以提供一下。   要结合 ...

非常感谢,看来这锂亚电池在水表和气表中使用,您没有参与过相关的项目。这里面的水太深,淹死了太多的公司。连做锂亚电池的某大公司都直接停产这种电池了,因为后果太严重,负担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看来这锂亚电池在水表和气表中使用,您没有参与过相关的项目。这里面的水太深,淹死了太多的公 ...

锂亚电池的钝化现象的缺点,是与其超低自放电率的优点,是一对孪生子。关键 是要扬长避短。锂亚电池电路设计合理的话,是非常好用的,不存在电池厂家都因此停产吧。。。。

网友D:
另外有些应用场合还需要配合大容量低自放电的超级电容来一起使用,比如有发射信号的瞬间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些应用场合还需要配合大容量低自放电的超级电容来一起使用,比如有发射 ...

非常的感谢。但是,静态功耗4微安时,使用一两年后确实存在大量的放不出电的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的感谢。但是,静态功耗4微安时,使用一两年后确实存在大量的放不出电的情况 。

这就是钝化了啊,电池电极上生成了保护膜,你注意看我上传的文档,有一些应用时的对策。

饭都喂到嘴边了,你自己不去吃,还能怎么办?别人收集上传的文档自己不去下载研究,还能怎么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