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继电器控制电机

楼主:
电机控制使用继电器和晶体管有什么差异呢?看到不少设计使用继电器,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一个是电子开关,一个是机械开关
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的限制
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都可以
电气控制中,比如PLC控制比较多用继电器开关,

电子控制中,多用MOS管、三极管晶体管作开关

网友:
为2楼qwqwqw2088补充几点:

继电器能够控制的功率比晶体管能够控制的功率要大得多。

继电器触点闭合时的压降比晶体管开通时的压降要小得多。

网友:
繼電器適合接通就轉吧?晶體適合調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