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3.6V的锂电池中,除了锂亚电池以外还有其他锂电池吗

楼主:
[求助] 请问3.6V的锂电池中,除了锂亚电池以外还有其他锂电池吗

网友A:
LiFe(锂铁电池),LiPo(聚合物锂电池),LiIon(锂离子电池),LiHv(高压锂电),其中LiFe的平台电压大概3.3V,LiPo 3.8V, LiIon 3.7V,LiHv 3.85。如果成本可以接受的话,3节NiMH串联也是不错的选择(NiMH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Fe(锂铁电池),LiPo(聚合物锂电池),LiIon(锂离子电池),其中LiFe的平台电压大概3.65

感觉感谢。

网友A:
刚刚手快了,LiIon应该更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手快了,LiIon应该更适合

非常感谢,我们使用环境是水 | 表,请问您所说的LiFe是说的磷酸铁锂电池吗?LiIon又是什么电池? 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性3.7V的高能量电池。请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们使用环境是水 | 表,请问您所说的LiFe是说的磷酸铁锂电池吗?LiIon又是什么电池? 我 ...

据我所知,只有这个了Li-SO2Cl2(锂亚是Li-SOCl2),3.9V,一次性锂电池里电压最高的(老二差不多是锂亚了,其他基本都是3.0V一下了)

网友:
LiFe是磷酸铁锂电池。LiIon是锂离子电池,笔记本里用的多。

网友:
《电池手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来选择,不是只有一个电压范围作为参考。比如,水、气表应用最重要的参数是续航力问题,与之相关的就是电池容量和电池自放电率参数,其他还有放电平台电压范围、下降曲线的一致性等问题(涉及残余电量的估算准确度)。锂亚电池是这个行业最常用的解决方案了,关键是你要会用好这个电池,避开大家业内已知的坑。

锂离子电池、锂铁电池等,比较适合做二次电池,充电循环特性好,但是自放电率与锂亚电池比不是一个等级的。明显水、气表是没有充电功能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来选择,不是只有一个电压范围作为参考。比如,水、气表应用最重要的参数是续航力问题, ...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业内已知的坑是指锂亚电池的钝化,而后导致大部分电能释放不出来这个坑吗?

还有你所说的关键是要会用好这个电池,还请指点一下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只有这个了Li-SO2Cl2(锂亚是Li-SOCl2),3.9V,一次性锂电池里电压最高的(老二差不多是锂亚 ...

非常感谢。你这句话,有点让人费解。我怎么感觉 你说的老二  跟你前面讲的这个Li-SOCl2 是一个东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业内已知的坑是指锂亚电池的钝化,而后导致大部分电能释放不出来这个坑吗?   ...

你去看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帖,里面上传了很多锂亚电池的应用文档,关于钝化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对策都有提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这句话,有点让人费解。我怎么感觉 你说的老二  跟你前面讲的这个Li-SOCl2 是一个东西 ...

锂-亚硫酰氯==Li-SOCl2==锂亚

锂-硫酰氯==Li-SO2Cl2=?“锂硫”(没听说过这种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亚硫酰氯==Li-SOCl2==锂亚 锂-硫酰氯==Li-SO2Cl2=?“锂硫”(没听说过这种叫法) &n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帖,里面上传了很多锂亚电池的应用文档,关于钝化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对策都 ...

非常感谢。

网友:
可惜就只能看到你发一些“非常感谢”这类的灌水贴,不见你去下载资料研究,转头又去问一些其他不相干的问题。这就是我觉得你是个奇怪账户的原因,难不成真的是发帖机器人吗?

网友:
好多种类的,比如常用的磷酸锂电,三元锂电等等。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3.2V?保护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3.2V?保护电压是多少呢?

一般都是最高充电电压设置在 3.85V,

磷酸铁锂电池的放电平台为:3.2V

放电范围值为:2.5---3.65V

网友:
一般的锂电放电平台是3.7V

最高上限为4.2,最下限为2.6,一般保护电压比2.6高。

保护电压根据保护板电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