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二极管两端电压

楼主:
如图开关电源次级端的D15二极管,其开测量波形如下所示,绿色是电流,橙色是电压:

在二极管开通瞬间,由于电路中感性容性负载的存在,用示波器的电压探头捕捉到如图示红圈波形,电流(绿色线)一直为正,但是电压却测到了时正时负的时候,原因二极管单向导通,当电路中的反向电压过来,二极管电阻无限大可相当于断路,此时用电压探头夹在二极管两端,相当于把断开的二极管这里形成了通路,所以测出如图示电压,但是实际上这个电压并不是通过二极管的电压,我想请帖子里的大神请教下,如何能测出二极管真实的反向电压,反向二极管也会有漏电流流过,所以电流波形也形成了波动的曲线,我想精准的测量反向电压通过时候的波形,如何测,要什么类型的探头,谢谢!

网友:
“在二极管开通瞬间,由于电路中感性容性负载的存在,用示波器的电压探头捕捉到如图示红圈波形”

电压和电流波形基本正常,不必多虑。

网友A:
“如何能测出二极管真实的反向电压,反向二极管也会有漏电流流过,所以电流波形也形成了波动的曲线,我想精准的测量反向电压通过时候的波形”

你已经测量出了“二极管真实的反向电压”,正是橙色波形所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能测出二极管真实的反向电压,反向二极管也会有漏电流流过,所以电流波形也形成了波动的曲线, ...

问题这个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这个电压不对,

“问题这个电压不对,”

这个电压怎么不对?你怎么知道这个电压不对?

再说,即使这个电压确实不对,也可能是你的仪器有问题,不够准确,未必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
用差分电压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