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监控多路远距离传输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我现在要对原有校园监控进行维护,原摄像头及nvr都是原来的,进行换线操作,3台16路nvr,距离最远处可达800m,线路能否用网线+5口100M交换机,用一根线(依据目前情况,能够分2路)连接到机房,最后汇集到机房交换机中,再向3台nvr分配。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问题,百兆网线能传100m左右,和网线质量和交换机性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问题,百兆网线能传100m左右,和网线质量和交换机性能有关系

这样设置行吗?

网友A:
理论上没啥问题,感觉你摄像头有点多,百兆网,200w像素的一般接20个,建议计算一下码流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啥问题,感觉你摄像头有点多,百兆网,200w像素的一般接20个,建议计算一下码流带宽

网友:
你要用1条网线,百兆肯定不够,摄像头太多了,建议用千兆,你如果布3条线,百兆也能拖的动,就是画面会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