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 LaunchPad 下载程序提示不被支持

楼主:
MSP432P401R LaunchPad 下载程序,提示Your XMS432P401R material is no longer supported。请教各位前辈,是不是这块板子太久了不能用了?

网友:
有可能不被支持了。

网友:
不一定,

可以到官网查一下MSP432P401R LaunchPad 下载注意事项

网友:
安装CCS6,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网友:
是不是CCS版本比较新,你的片子是比较老的 工程样片什么的

你申请个新样片,焊上去

网友:
楼主用的是IAR还是CCS?我之前见过一个类似的问题: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f/166/p/563584/2071994

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