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如何选择光耦

楼主:
公司选择了一种光电开关,资料如下:

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怎么选择光耦啊?

可以问一下大家光耦怎么选择啊?

网友:
公司选用的是ee-sx672

严格来说,ee-sx672是光电开关,或光电传感器,和光耦是不是一码事

用的时候,只是用来当作开关用,当然也是控制发光内部集成的三极管开通就是,

但,需要一个挡光的东西

网友A:
要找光耦的资料,网上资料很多

但这里比较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ch=0&subch=0&rest=0&credits=0&kw=%E5%85%89%E8%80%A6&sort=nm&page=2

光耦设计注意事项

光耦选型与使用

pdf文件

PC817光耦资料

普通光耦和高速光耦区别

光耦线性化与线性光耦器件的应用

光耦型号规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找光耦的资料,网上资料很多 但这里比较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ch=0&su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找光耦的资料,网上资料很多 但这里比较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ch=0&su ...

没有下载积分,下载不了,亲

网友B:
你的图中已经标注了光耦型号,为TLP291,你还要选择什么型号?

如果没有这个型号的光耦需要选择其它型号,只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选择的范围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中已经标注了光耦型号,为TLP291,你还要选择什么型号? 如果没有这个型号的光耦需要选择其它型号 ...

那是我自己写的啊!这不是让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我自己写的啊!这不是让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嘛

首帖第二幅图中的光耦,几乎任何型号均可以使用。

第一,光耦输出端负载用了10千欧电阻,那么速度必定并不要求很快。电压用3.3V,这个电源电压也是所有低速光耦均可承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我自己写的啊!这不是让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嘛

选择元器件,要看你对电路的要求是什么。例如对光耦(作为开关使用)速度要求很高,那就要选择高速光耦。对光耦发光管侧和光电管侧之间承受电压能力要求很高,那就要选择抗电强度足够的光耦。你并没有说明你的要求,所以不易帮你挑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第二幅图中的光耦,几乎任何型号均可以使用。 第一,光耦输出端负载用了10千欧电阻,那么速度必定 ...

谢谢,对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就是判断能不能导通,这个的前端接的是一个限位开关,检测限位开关的通断情况。光电开关的具体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对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就是判断能不能导通,这个的前端接的是一个限位开关,检测限位开关的通断情况 ...

“对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就是判断能不能导通”

能不能导通,需要考虑的是首帖第二幅图中电阻R4。该电阻数值必须能够保证限位开关闭合时选定的光耦发光管中有足够的电流,同时电流不超过选定的光耦的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就是判断能不能导通” 能不能导通,需要考虑的是首帖第二幅图中电阻 ...

好的,谢谢啊!目前使用的光电是5V导通,导通后经过1K的电阻,然后可以使光耦导通。

网友:
哇,好像是个女孩子哈哈

网友C:
选用了上面的光耦用限位开关测试,光耦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用了上面的光耦用限位开关测试,光耦没有导通

光耦没有导通,那就要逐级检查。

一、上电,先测量guangdianjiance1处对地电压是否正常(判断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测量首帖第二幅图中R4两端电压,看通过光耦发光管的电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再测量光耦发光管两端电压,判断光耦中发光管是否短路。

二、测量3.3V是否正常。下电,测量R3电阻是否正常。上电,测量光耦光电管两端电压,接近于零是已经导通,接近于电源电压是未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用了上面的光耦用限位开关测试,光耦没有导通

一共才三个元件:两个电阻加光耦。只要两侧电源正常,两个电阻正常,该电路应该能够正常工作。否则就应该怀疑光耦是否完好,或者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