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做出来后JTAG烧不进去程序,我哭

楼主:
这是为JTAG的原理图,完全抄的ti的...

这是我的晶振,自己当时不知道...还把晶振放到了反面,另一面还走了spi信号,不懂这是不是我烧不进去的原因...

电源方面自己都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然后ccs的test connection一会成功一会失败...

最后烧录是这个错误

请问下大家这到底是咋个回事呀....

网友A:
你的晶振为何有3个信号脚和1个地脚?

网友B:
很正常,国内的工程师百分百的遇到德州仪器dsp芯片的坑,楼主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先確定固件對不對,剩下在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有焊接不良等原因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为何有3个信号脚和1个地脚?

那个2脚和四脚内部短接的,都是地,我就没有连上他到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国内的工程师百分百的遇到德州仪器dsp芯片的坑,楼主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意思是芯片的问题么。。。现在有点迷茫,原理图和人家一模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2脚和四脚内部短接的,都是地,我就没有连上他到地...

先看看上电后晶振是否正常工作,频率对不对,波形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上电后晶振是否正常工作,频率对不对,波形好不好。

嗯嗯,查过了,晶振稳定

网友D:
从这里看你确定复位没问题吗?直接接电阻拉到地不是会一直复位吗?

网友E:
不一定是PC版布线问题

原理上应该好好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这里看你确定复位没问题吗?直接接电阻拉到地不是会一直复位吗?

下拉电阻不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拉电阻不会吧...

不清楚你这是哪个芯片,不知道这个是否是复位脚,如果是复位脚,直接下拉电阻到地,复位低电平有效,那么就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PC版布线问题 原理上应该好好检查

大神,这边再查了一下,发现自己给io的3.3V电源和给JTAG的电源没有隔离,是一个电源,会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这是哪个芯片,不知道这个是否是复位脚,如果是复位脚,直接下拉电阻到地,复位低电平有效,那么 ...

估计是28379吧,  TRST 是JTAG用的,感觉像是启动模式选择。复位引脚是69 XRS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28379吧,  TRST 是JTAG用的,感觉像是启动模式选择。复位引脚是69 XRS

是379...jtag应该没问题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379...jtag应该没问题八

看不出,我也是正在画28379的板子自己玩,看你这出的问题我都不太敢往下画了。和launchpad的原理图对了一下,那个上面没有TCK,TMS,TDI的上拉电阻 还有TDO的串接电阻(和着关系应该关系不大)。看看XRS的位置有啥焊接不良的么。网上也有出现这种问题的,看看boot位置链接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选错了启动方式啥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4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芯片的问题么。。。现在有点迷茫,原理图和人家一模一样

那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吸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