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压相同的电源模块并联问题?

楼主:
手头上有两个3.3V-1W的隔离模块电源,因为需要带一个3.3V供电的LCD和一个单片机单子,但是LCD功率加板子的功率大于1W。所以想用一个模块单独给LCD供电,一个模块给3.3V的板子。板子的GPIO和LCD的接口直接相连。但是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想用一个模块单独给LCD供电,一个模块给3.3V的板子”

多数情况下,这样供电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保证两个电源的“地”联接良好。极少数情况,有些电路需要考虑哪个芯片先上电,哪个芯片后上电,上电时间相差太多会造成误动作。

网友:
但是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估计是因为单独LCD功率加板子的功率大于1W,

如果两个电源输出不均流,一个模块出现重载,满载或过载限流,温度上升纹波加大,,,

有时需要试验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两个模块肯定是不均流的,而且电压由于内阻不同的问题,产生的压降也不一样。会会出现某一模块过载的情况!

网友:
单独供电只要功率足够就可以了,当然,共地的部分需要注意。

网友:
你将两个电源向一个电容充电做总电源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