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整个扫描周期如何理解?

楼主:
LCD整个扫描周期如何理解?

网友A:
扫描一次单片机某个定时器 ,比如T0引脚状态,所需要的时间

还能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一次单片机某个定时器 ,比如T0引脚状态,所需要的时间 还能怎么理解

讲下扫描啥意思

网友A:
扫描就是按一定顺序不断的读取某几个端口的状态值
来判断是否有变化,,,跟现实生活查岗差不多
扫描周期就是,读取一遍的时间。

也可理解,是不断的对某些端口进行读值或写值,比如控制LCD的这些端口

当然有来回移动就是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就是按一定顺序不断的读取某几个端口的状态值 来判断是否有变化,,,跟现实生活查岗差不多 扫描周 ...

恩恩,既然段码屏是并口驱动,所有IO同时输出或者不输出,怎么存在扫描一说呢?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既然段码屏是并口驱动,所有IO同时输出或者不输出,怎么存在扫描一说呢?请教下

扫描的是控制信号,比如对于屏段,有段选信号和使能信号,对于哪个LED将发光,,通过一定的频率扫描位选信号、段选信号进行点亮一段时间,实现显示效果

网友A:
扫描是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每位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是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每位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 ...

恩。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轮流扫描呢,这样效率也低啊。就像一根水管往10个并排的桶灌水,要依次灌水进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IO在工作,这个扫描的定义还好理解。这里明明是有10个水管,10个桶,同时控制不就可以了?也不存在扫描一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轮流扫描呢,这样效率也低啊。就像一根水管往10个并排的桶灌水,要依次灌水进去, ...

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

数码管显示运行原理是利用人眼“视觉暂留”的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 数码管显示运行原理是利用人眼“视觉暂留& ...

一定得轮流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得轮流显示吗

不轮流显示,就是静态显示,占据很多控制端口的。

段码LCD一般是采用动态显示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采用欺骗人眼的原理。

所谓动态显示,就是交替显示,利用人的视觉暂留,比如显示23,先输出位选信号选一个数码管显示2的段码,延时后,选第二数码管,输出3的段码,,然后一定的速度循环显示23,由于速度快,人眼看到的是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轮流显示,就是静态显示,占据很多控制端口的。 段码LCD一般是采用动态显示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采 ...

静态显示也是可以  只是占用更多的口吧?不过扫描显示也不是用的一个IO啊 也是直接并过去很多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