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100-T1原理图中的R1、R2、R3和C1组成的网络的作用是什么,哪位大佬给解答一下

网友A:
通讯连接,

除了差分RC低通滤波,还有什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连接, 除了差分RC低通滤波,还有什么解释

能详细的说明作用吗,参数的值如何确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的说明作用吗,参数的值如何确定的吗

从楼主给的一点局部电路看,应该是什么通讯线传输,应该有协议规则的,楼主没交代

为了使总线的信号传输可靠,在总线上的所有信号线加上RC网络以达到最佳的信号传输

加RC是为了滤除噪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给的一点局部电路看,应该是什么通讯线传输,应该有协议规则的,楼主没交代 为了使总线的信号传 ...

不好意思我写的不是很清楚,这种电路是100BASE-T1(车载以太网)的接口,速率是100Mbit/s。共模电感前的电路确实去噪电路,要接双绞线的。但是电阻和电容的值如何确定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给的一点局部电路看,应该是什么通讯线传输,应该有协议规则的,楼主没交代 为了使总线的信号传 ...

RC低通滤波,那C1为嘛还要并联一个这么大(100K)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