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x281x和TMS320x2833x/TMS320x2823x之间的区别

楼主:
TMS320x281x和TMS320x2833x/TMS320x2823x之间的区别
最近在使用TI的28355芯片,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在网上资料也不多,就去TI官网找英文来看;
281x和283/23x都是C2000™系列的芯片,后者较前者有很多增强的地方,下面分开一条一条来写:
1:CPU(浮点)
2833x增加了FPU32位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不过新的指令是作为标准C28x指令集的扩展来加进去的,所以能够对定点运算100%兼容,锁存上溢和下溢标志位和PIE相连,方便调试;
2:CCS
开发环境安装后要装专门的升级包,按顺序装好才能使用28335芯片,然后使用2833x的头文件;然后进入ccs后还有设置一下32浮点运算,加入库文件,这部分在网上有详细介绍,
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最好5.0以上;
3:封装管脚不兼容,需重新画板;
4:运行频率和供电电压
281x:135MHZ以下1.8v,以上到150MHZ1.9v
28335:100MHZ以下1.8v,以上到150MHZ1.9v
IO口供电电压都是为3.3v
5:上电顺序
281x:Vddio先,Vdd后
28335:可同时上电,也可使用281x的上电顺序;
6:SARAM
281x:18*16字;
28355:34*16字;最大SARAM块4k*16字,变小了;双内存映射;DMA直接访问SARAM;
7:Flash
F28335: 256K x 16 Flash
F2812:128*16 Flash
8:外设
28355去除了EV,用3个新的外设代替ePWM,eCAP,eQEP
增加了DMA:6通道,每个通道有自己的中断,2种运行方式;
I2C Bus;
文档升级;
ADC:电容10uf-2.2uf,电阻24.9k-22k,AD转换接触后有3个中断可以触发,DMA直接读取结果寄存器;
CSM密码位置不同;
外部存储器接口DMA可直接读取;
去除McBSP上的FIFOs,用DMA替代;
eCAN增多1个;
SCI增多1个
9:中断
新增外设中断,5个新的外部中断
另:更多细节可以参考官方文件SPRAAQ7B:TMS320x281x to TMS320x2833x Migration 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