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的起振条件

楼主:
10芯积分

如图中的提问

因为当电路设计完成,L1和C1的参数已经固定(当然其它元器件参数也定了)

难道仅仅是通过控制Q2的开关频率,使其大于L1和C1的谐振频率,就达到开始谐振的条件了?

网友A:
因为Q1、L2、D3组成了Buck电路
图中,续流二极管D2截止,L1和C1开始谐振,C1两端的电压逐渐下降,经过一段时间降为零,,,

所以,当续流二极管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Q1、L2、D3组成了Buck电路 图中,续流二极管D2截止,L1和C1开始谐振,C1两端的电压逐渐下降,经过一段 ...

有两个续流二极管:D2和D3

网友:
引入LC,怎么能说引入LLC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Q1、L2、D3组成了Buck电路 图中,续流二极管D2截止,L1和C1开始谐振,C1两端的电压逐渐下降,经过一段 ...

查LLC谐振,搜到了这里

btw,关于之前和版主讨论到的载波上到1MHz:我查到很多1MHz以上,1KW以上的高频电源。版主推荐的器件,我觉得可行。现在的关键是要达到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