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解释

楼主:
    所谓差分方式传输,就是发送端在两条信号线上传输的幅值是相等的,相位是相反的电信号,如下图所示:

      而对于接收端,将会对接收的两条信号做 减法运算,这样就获得了幅值翻倍的信号,其抗干扰原理是:假如两条信号都收到同样的(同向、等幅度)的干扰信号,由于接收端是怼接收的两条线信号进行减法处理,因此干扰信号会被基本抵消。也就是说,一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入有效信号幅度只需要几毫伏,但是它却能够对一个高达几伏特的共模信号无动于衷。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两条信号线受到的干扰信号尽量是同相、等幅呢?办法之一就是要将那两根线扭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双绞线”,因为有一个电磁学定理:可以近似的认为双绞线收到的干扰信号是同相、等幅度的,所以差分信号在信号传输中用的比较多,也就有原因了。因为抗干扰性强。

网友:
CAN总线就是这种原理。

网友:
划重点,“双绞线”,因为有一个电磁学定理:可以近似的认为双绞线收到的干扰信号是同相、等幅度的,所以差分信号在信号传输中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