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
想找一款合适的传感器

目标:实时测量长度

说明:这个金属杆件会多次上下经过工作面,需要实时知道金属杆件的端点到工作面的距离

附图

网友:
要求精度多少?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10cm以内都可以接受,金属杆件是可以拼接的,最长可以达到五六十米

网友A:
工作面不能设置参考点,没法测试金属杆距工作面的距离

看能不能在金属杆的伸缩装置处设置参考,比如某装置与工作面相对位置固定

确定某装置与工作面距离,通过测量金属杆与某装置的距离来确定金属杆与工作面的距离

网友:
金属杆件的运动是怎么驱动和控制的?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来驱动,从而测算位置。

网友:
金属杆件的底部距离固定面有多大的距离及其变化范围?是否可以在底部固定面加装上射方向的光传感器利用反射来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面不能设置参考点,没法测试金属杆距工作面的距离 看能不能在金属杆的伸缩装置处设置参考,比如某装 ...

补充几点信息

①工作面顶部是可以布设的,只是侧壁不具备布设条件

②另外金属杆上下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水(比较浑浊),而且水面高度不确定,所以用光传感器可能行不通

③金属杆件底部到工作台最大距离50-60米,精度10cm以内

看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几点信息

①工作面顶部是可以布设的,只是侧壁不具备布设条件

②另外金属杆上下过程中可能会接 ...

工作平面顶部加装反射面
金属杆左侧加装激光测距传感器
或者反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usc 发表于 2019-9-25 14:21 补充几点信息 ①工作面顶部是可以布设的,只是侧壁不具备布设条件 ...

②另外金属杆上下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水(比较浑浊),而且水面高度不确定,所以用光传感器可能行不通

有水(比较浑浊)也可以吗?

网友:
重点应分析金属杆的驱动机构,从驱动机构上找对应关系,再考虑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②另外金属杆上下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水(比较浑浊),而且水面高度不确定,所以用光传感器可能行不通 ...

网友:
测试高度量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