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前端为什么要加DAC?

楼主:
3芯积分

AD5061是16位数模转换器,是提高晶振的精度?还是什么?

网友A:
频率补偿用的,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补偿用的,参考数据手册

没有反馈啊,怎么做补偿的?设定固定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补偿用的,参考数据手册

没有反馈啊,怎么做补偿的?设定 ...

确定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