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_G431RB测评-UART疑问

楼主:
NUCLEO_G431RB测评 -UART

例子地址 STM32Cube_FW_G4_V1.0.0\Projects\NUCLEO-G431RB\Examples\UART\UART_Printf

上次用UART时,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打印单个"a"或是“1” 时,数据正确出来,

但是打印“12345”时,出来就乱了;会出HEX; 31 32 B3 B4 35; 每隔2个数据,会在数据的高8位变为1(0x33->0xB3);

后来,我打印"P"(0x50),单个数据也错;图如下

1 波形如下;,测试单个脉冲频率113.6K 约等115200,波特率没错;

2 串口打印如下 ,HEX是0XD0 (11010000),但正确的应该是(0x50 (01010000)),高8位多了个1;

3 我想到是不是数据位数据有错,是7bit,不是8bit;

修改串口工具的数据位数后,发的数据正常了;

4 返回代码看,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是写的8bit;

#define UART_WORDLENGTH_8B                  0x00000000U

static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1 */
  hlpuart1.Instance = LPUART1;
  hlp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lp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看规格书里描述;8bit 是00,也没有错;

不知道其它测评的网友是个什么情况;

先发出来请教下;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
在量一下波形频率是不是115200

网友:
嗯,应该是每一帧8bit,包括结束位,所以数据位只有7bit。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坑还在,重新修改了其它工程的UART,可以正常工作;后面再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