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C810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
请问  STC810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查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电压监控,可以作为单片机复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电压监控,可以作为单片机复位芯片

非常感谢,问题是查不到数据手册呀 查了十多分钟查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是查不到数据手册呀 查了十多分钟查不到呀。

你用的什么搜索引擎?
用百度搜索就能看到

网友:
MAX809、MAX810....

网友:
电源监控复位芯片,这个在网上一搜就有,器件手册去STC的官网下载,别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