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开关损耗的分析

楼主:
MOSFET的简化模型:

网友:
须要注意的是MOSFET的漏极,源极,和栅极之间的寄生电容,Cgd,Cds,Cgs,这些微小的电容是提高开关效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很高的开关频率下。

网友:
当沟道完全打开,沟道电阻(RDS(ON))降到最低;如果降低栅极电压,沟道电阻则升高,直到几乎没有电流通过漏极、源极,这时MOSFET处于断开状态。可以预见,沟道的体积愈大,导通电阻愈小。

网友:
同时,较大的沟道也需要较大的控制栅极。由于栅极类似于电容,较大的栅极其电容也较大,这就需要更多的电荷来开关MOSFET。同时,较大的沟道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使MOSFET打开或关闭。工作在高开关频率时,这些特性对转换效率的下降有重要影响。

网友:
在低开关频率或低功率下,对SMPS MOSFET的功率损耗起决定作用的是RDS(ON),其它非理想参数的影响通常很小,可忽略不计。而在高开关频率下,这些动态特性将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影响开关损耗的主要原因。

网友:
导通转换过程第一阶段:

网友:
对栅极电容充电将消耗一定的功率,断开MOSFET时,这些能量通常被消耗到地上。这样,除了消耗在MOSFET导通电阻的功率外,SMPS的每一开关周期都消耗功率。显然,在给定时间内栅极电容充放电的次数随开关频率而升高,功耗也随之增大。开关频率非常高时,开关损耗会超过MOSFET导通电阻的损耗。

网友:
MOSFET的导通和关断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以对沟道充电,产生电流或对沟道放电,关断电流。

MOSFET参数表中,这些参数称为导通上升时间和关断下降时间。

低导通电阻MOSFET的开启、关断时间相对要长。

网友:
当MOSFET开启、关闭时,沟道同时加有漏极到源极的电压和导通电流,其乘积等于功率损耗。三个基本功率是:
P = I*E
P = I2*R
P = E2/R

网友:
对上述公式积分得到功耗,可以对不同的开关频率下的功率损耗进行评估。
MOSFET的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是常数,当占空比不变而开关频率升高时,状态转换的时间相应增加,导致总功耗增加。

网友:
例如,工作在50%占空比500kHz,如果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各为0.1MS,那么导通时间和断开时间各为0.4MS。

如果开关频率提高到1MHz,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仍为0.1MS,导通时间和断开时间则为0.15MS。这样,用于状态转换的时间比实际导通、断开的时间还要长。

网友:
可以用一阶近似更好地估计MOSFET的功耗,MOSFET栅极的充放电功耗的一阶近似公式是:
  EGATE = QGATE×VGS,
QGATE是栅极电荷,VGS是栅源电压。

网友:
在变换器中,从开启到关闭、从关闭到开启过程中产生的功耗可以近似为:
  ET = (abs[VOUT - VIN]×ISW×t)/2
  其中ISW是通过MOSFET的平均电流(典型值为0.5IPK),t是MOSFET参数表给出的开启、关闭时间。

网友A:
牛B,月底了,又开始抢工分了,哈哈。整合一下再发看起来没那么费力,算了,搬砖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月底了,又开始抢工分了,哈哈。整合一下再发看起来没那么费力,算了,搬砖去了

哪里啊,这个月有点事情忙,来这里的时间变少了,发帖风格一直都是这样,保持就好。

网友A:
不找茶了,昨天自已删了好几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找茶了,昨天自已删了好几贴

找茬好,那你找的多看的人就学的多,这不是你希望的结果吗?

网友C:
还是整合好,整合后不会被那些热点等等的干扰,看起来不那么累。要不然就要自己复制到word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茬好,那你找的多看的人就学的多,这不是你希望的结果吗?

算了,没那个闲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整合好,整合后不会被那些热点等等的干扰,看起来不那么累。要不然就要自己复制到word学习了

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