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它们最终是不是要连到一块

楼主:
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它们最终是不是要连到一块

网友:
芯片手册标明是模拟地的就是模拟地,手册说明是数字地的就是数字地,它们最终是得通过直连或0欧电阻连到一块。

网友:
防止串扰

网友A:
一般数字信号的频率比较高,而模拟信号一般都是低频,如果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连起来,数字信号会对模拟信号造成干扰,最终为了使用同一地平面,所以会用0欧电阻或者磁珠进行单点连接。

磁珠只对某一个频率的噪声有着抑制作用,选用的时候先估计好噪声频率,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
非常感谢。最终两个地还是要接到一块,干扰怎么能防止呢,难道是您所说的串扰和我所说的干扰是有区别的?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数字信号的频率比较高,而模拟信号一般都是低频,如果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连起来,数字信号会对模拟信 ...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有点违背我们的学的电路常识呀,根据我的理解,应该电阻非常大,对电流的阻碍大,才能说是很窄的电流通路呀,电阻越小,对电流来说应该是通路越宽呀。

为什么您的说法正好相反呢?

网友:
地虽然接在一起,但是地电流的分布不是均匀的,而地电流x地线电阻产生的地平面电压差,是引起干扰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解决的思路就是减小地线电阻(用大面积的地平面)以及减小别人流经自己的地电流(模拟部分用单点接地,对外部电路产生的地电流来说,就是一个断头路啊,自然就不肯流进来咯)

网友B:
有时想想画图的时候很麻烦的,容易忘记。简单来说,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即数字电压信号的基准端;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端(零电位点)。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

网友: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也不一定的。关键在于管理好数字地的大噪声电流的回流路径,避免流过模拟部分的地区域。所以才有很多设计中,不需要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做法,前提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在布局时就考虑好了这些问题,比如,主电源在PCB中间,一侧布置模拟电路,一侧布置数字电路,两边的地电流都是往中间走,不流经对方领地,就不需要分地直接铺铜了。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单独处理”

布线的原则是:流经数字电路芯片的电流不流过模拟地,流经模拟电路芯片的电流不流过数字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想想画图的时候很麻烦的,容易忘记。简单来说,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即数字电压信号的基 ...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不短接不妥, 不短接有什么不妥呀。可否说得详细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不短接不妥, 不短接有什么不妥呀。可否说得详细一些。非常感谢。

简单说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可能会使得模拟电路的纹波影响到数字电路的电瓶信号,产生一些毛刺啊杂波什么的,所以一般都会用电容或者高频磁珠来单点连接在一起来避免这种干扰。另外模拟地的电压并不一定是0,连接了可达到0。最终连接到电源地。而用到的0欧姆也可以当成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