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编码器功能,对于程序中的一个数据结构的赋值不太清楚,想请大家指教

楼主:
想请问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或者看看用户手册就知道了
这是滤波设置 防止干扰等原因产生的短脉冲被错误计数

网友:
是滤波器,定时器输入端可以设置滤波周期数,单位是时钟周期.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A:
你这个头像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头像换了啊

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手册最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