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楼主:
如何理解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这个说法,有点违背我们的学的电路常识呀,根据我的理解,应该电阻非常大,对电流的阻碍大,才能说是很窄的电流通路呀,电阻越小,对电流来说应该是通路越宽呀。为什么这个说法正好相反呢?

电阻为0,环路电流无能量消耗,那不得长久的环流下去,何来有效的抑制?

使噪声得到抑制也无从谈起呀?

网友:
虽然阻值为0,但是它实际上还是电阻,也就是说,还是有阻抗存在的,虽然阻值为0,但是阻抗不为0

网友:
我看到一种说法,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再加上焊接问题,就更乱了。

网友:
错误的说法。

网友:
0欧电阻是方便断开线路调试用的,如果是铜箔,还得割开铜箔。

网友: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的抑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完全错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