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怎么点亮想要得部分

楼主:
我用的iic通信,时序都写好了。

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假如我想点亮567,这里得地址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刚学单片机。

网友A:
我用笨办法,写0x00、0xff或其他数据,看看哪些段被点亮,然后就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笨办法,写0x00、0xff或其他数据,看看哪些段被点亮,然后就好弄了。

四个com,32个seg。一共一百来个

网友C:
这类LCD的显示驱动原理是在段电极与公共端间加电压,段电极和公共端各有多个,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矩阵,比如可以命名段电极为行,公共端为列,每个行列坐标对应一个显示段,所有要显示的字符可以对应一个矩阵元素系列。软件编程时要做两层,底层是元素驱动即在相应的段电极和公共端间加电压,上层是译码,即将要显示的字符翻译为底层数据。这两层代码共同构成一个显示函数或子程序之类,调用时直接给出要显示的内容即可。显示驱动程序对初学者来说难度相当的大,一方面要厘清硬件操作时序,另一方面对编程的要求也较高。另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使用驱动芯片,这个问问买LCD的就知道配套的型号了,操作会简单很多,有串口和并口驱动两类,具体操作看器件手册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LCD的显示驱动原理是在段电极与公共端间加电压,段电极和公共端各有多个,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矩阵,比如 ...

谢谢,虽然您说得没弄太明白

网友D:
要看驱动芯片的,一般都有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直接写寄存器内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驱动芯片的,一般都有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直接写寄存器内容就行了

我上面发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com,32个seg。一共一百来个

一百多个,写个循环程序,依次点亮每一段,每点亮一段延时一两秒钟,不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