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I2C多用于板內通讯而UART多用于板间通讯

楼主:
请问 为什么I2C多用于板內通讯而UART多用于板间通讯

网友:
I2C协议内有设备地址,一个总线上可以挂很多个器件,UART一搬只能一对一连接,如想实现RS485之类的协议还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
I2C的传输距离比较短,所以常用于板内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