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H阈值中断

楼主:
LPS22HH除了可以实时读取气压数据外还可以通过内部的阈值中断来减少CPU的负荷

阈值中断可以是正、负或正负都触发

设定好相应的参数后当气压达到指定值时就会通过INT引脚产生中断

单片可通过读取INT_SOURCE (24h)寄存器来判断中断类型

具体如下:

参考LPS22HH的STM32L452工程,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相应修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1709-1-1.html

首先确定IKS01S3中的LPS22HH的INT引脚连接到NUCLEO-L452的哪个引脚

看原理图LPS22HH_INT引脚通过电平转换器输出LPS22HH_INTO,然后连接到CN9的7脚

与之相对应的是NUCLEO-L452的D6对应单片机的PB10脚

打开工程中的stm32l452 lps22hh.ioc,找到PB10引脚,将其设置为GPIO_EXTI10,为了方便可以User Label设置为LPS22HH_INT

在NVIC模块中将 EXTI line[15:10]interrupts使能

生成代码并打开工程

为了测试方便手里的环境不容易产生负压,所以阈值设置为大于指定阈值时产生中断

这样可以将开发板放在密闭的塑料袋里,通过给塑料袋施压来达到增加传感器环境压力的目的

打开LPS22HH的数据手册,找到寄存器介绍,找到INTERRUPT_CFG

可以看到第0位为PHE,为1时使能高压中断

再找到THS_P_x,THS_P_L是低压中断,THS_P_H是高压中断,对应的数值乘16就是对应的压力

再找到CTRL_REG3,INT_S是决定将哪个中断源连接到芯片的INT引脚

如果是高压报警需要将INT_S设置为1

INT_SOURCE (24h)是只读寄存器,在检测到中断后可以通过读取INT_SOURCE (24h)的数据来判断中断类型

了解寄存器的设置后开始改代码

首先是设置中断源,设置高压阈值,使能高压中断

再设置单片机的中断回调函数,判断如果是LPS22HH_INT引脚则将lps22hh_int_flag置1

中主循环中检测lps22hh_int_flag状态,如果为1时清标志,再读取INT_SOURCE (24h)寄存器,判断PH是否为1

为1时说明为高压中断,发送中断类型到电脑

读取当前气压和温度,并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

按下塑料袋后的效果

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962/learn#lesson/22057

stm32l452 lps22hh.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