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I2C SCL 所接的4.7K的电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SCL所接的端口内阻如何确定

楼主:
请问,图中I2C SCL 所接的4.7K的电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SCL所接的端口内阻如何确定,4.7K电阻和SCL所接端口的内阻是如何分压5V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既然说是“图中”,那图呢?

网友:
要求 不高,一般那两个上拉电阻3.3k到10k都可以,随便取

网友:
I2C总线有它的协议规则,可以随便找的的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是“图中”,那图呢?

昨晚在家传图传了7遍,都提示图片非法,图片几百K,格式 JPG,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只能换一下传了,现在这个接SCL的电阻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