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大RLC振荡电路电流

楼主:
如下图所示,是一个RLC充放电电路,开关S1断开时,储能电容充电,S1闭合时,储能电容放电。在不改变储能电容和线圈参数的情况下,有没有方法可以增大流过线圈的电流(现在只有3A左右,目标是30A)?【PS:可以改变电路的结构,例如在线圈两端并联电阻或增加变压器升压等。】拜托各位大神帮忙出谋划策,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1、信号源I1动作频率必须与LCR电路谐振频率相同。

2、减小电阻R1数值。

网友A:
此电路,开关S1断开时电源经R1和L1R2为C1充电,开关S1闭合时C1通过L1R2放电。但S1闭合时电源仍通过R1放电,这是相当大的浪费。

开关S1如果放到与R1串联的位置,S1原位置短路,电源效率会有所提高。

网友B: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特性阻抗约116欧,激励电流不过区区4mA,要达到30A的谐振电流,原则上Q值得近1万,电阻要 1 毫欧左右!!!!

楼主给出的参数,激励开关的工作时长远大于振荡周期,按阻尼振荡分析,测量到的3A可能是阻尼振荡第一个半波的峰值电流,由LC特性阻抗116欧决定,电阻改成0也就是这么大

修改原因:修正红体字数据, 中午有点困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上面说的不可能,是指相同的激励条件,若能将R1减小10倍,或是让开关有足够的半闭时间给C1充电,那么,将L减10倍,C增10倍,R2也要改小10倍,那就可实现30A正弦峰值的阻尼振荡电流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B:
设R2为零,C1,L1为理想器件。回路中电流最大时,C两端的电压为零,C上的储能Wc=0.5*C*U*U全部转移到L1中,可求得顶楼的参数中,极限电流Ipk=sqrt(2*Wc/L)=3.4254A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C:
把上面的阻值改小点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信号源I1动作频率必须与LCR电路谐振频率相同。 2、减小电阻R1数值。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特性阻抗约116欧,激励电流不过区区4mA,要达到30A的谐振电流,原则上Q值得近1万,电 ...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实际也与您分析的一样,现在考虑的问题是,能否通过在线圈和MOS管之间串接某种电路(如变压器等)来提高通过线圈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开关S1断开时电源经R1和L1R2为C1充电,开关S1闭合时C1通过L1R2放电。但S1闭合时电源仍通过R1放电, ...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设R2为零,C1,L1为理想器件。回路中电流最大时,C两端的电压为零,C上的储能Wc=0.5*C*U*U全部转移到L1中, ...

您的分析和我仿真的结果一样,的确是3.4A左右,请问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电流结构来增大通过线圈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面的阻值改小点喽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分析和我仿真的结果一样,的确是3.4A左右,请问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电流结构来增大通过线圈的电流。

我在5楼已经给出了解决办法,你不去验证,活该你项目滞后20天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