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4C01 内部 有自己单独的时钟电路吗

楼主:
请问 24C01 内部 有自己单独的时钟电路吗
还有24是什么意思 C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代号具体含义你需要看看数据手册,不看手册解释起来没有意义。

网友A:
该芯片是I2C从机,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进行读写。

24C就是个代号,无需关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是I2C从机,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进行读写。 24C就是个代号,无需关心。

非常感谢。但是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的话,那主机发过来来的第一个脉冲,它也不能进行检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 ...

可能有吧。你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 ...

该芯片内部没有独立的时钟,时钟信号靠主机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 ...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的话,那主机发过来来的第一个脉冲,它也不能进行检测呀?”

主机发出的第一个脉冲,从机完全可以检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     外部主机对它进行读写时,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信号,如果它内部没有时钟 ...

这是内部框图,好像没有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部框图,好像没有时钟。

非常感谢,请问 右上角的  H.V. PUMP/TIMING 是什么, TIMING好象跟时钟有关系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 右上角的  H.V. PUMP/TIMING 是什么, TIMING好象跟时钟有关系呀?

那就不清楚了,我看手册上也没说。

网友C:
这类芯片自身不会有时钟,没有那个必要。C指CMOS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芯片自身不会有时钟,没有那个必要。C指CMOS工艺。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我看手册上也没说。

感觉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