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屏的设计

楼主:
设计4.3寸屏首先要做的是选型,以前一直以为电路板设计的基础是原理图,现在才发现设计原理图之前还有个重要步骤——选型,因为原理图就是依据所选芯片和材料来设计的。我选的芯片是AT043TN25 V.2,选型之后就是根据所选材料的数据手册进行原理图设计,数据手册的话一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材料型号加上datasheet或者PDF就能搜到,例如我输入的是AT043TN25 datasheet。如果有找不到的可以去专门的电子元件网站或者材料生产公司的官网去找。需要注意的是选型尽量选择获取途径比较简单的,因为有些材料比较少见或者需要从国外进口才能弄到的,到时候就算设计出来可能也比较麻烦。

主要的芯片确定以后以后,就要着手设计原理图了。设计原理图之前先确定好整个电路有哪几个模块,就像写作文先定个大纲一样,到时候设计起来就不会那么盲目。我这次设计一共有以下几个模块

主模块

转接口模块

电源模块

电压转换模块

触摸屏

AD设计电路板的步骤和元件的绘制连接我就不再赘述了,原理图的设计自由度很高,没有绝对的尺寸要求,有个大概模型就差不多了。还有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不一定要严格按照材料的管脚排序布局来设计,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者设计方便来来进行适当更改。只要做好标记,能够看懂就行了。但是在设计封装的时候就不能乱来了,设计封装的时候的排序布局必须按照数据手册来进行,不然很有可能导致元件无法焊接或者信号管脚不对等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设计主模块时,有一个开关管脚,由于拨码开关没有单个的,所以设置了一个NC电阻代替。NC电阻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焊接还是不焊接。有些管脚没有对应的管脚与之相连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进行删除,也有些原本就没定义的管脚可以打上No ERC标记,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根据数据手册上,主模块很多管脚都是没有定义的,所以我都没连接,所以用通用No ERC标号标记起来,通用No ERC标号可以在AD工具栏上找到。

关于元件的封装,如果封装库里找不到,自己画封装的话最好先去查找封装或者实物的相关资料,因为封装对于整个功能电路来说很重要,不能像原理图那么随意。封装出错很有可能导致元件焊接时出错,例如封装的管脚焊盘设计的太大或太小了会容易引导致焊接的时候管脚不匹配,管脚匹配不上传输的信号对不上那整个板子可能就直接用不了了。

至于PCB的布局布线就没太多好说的了,完全是看个人发挥,布局布线做得多了自然就有经验了。有时候报错的地方多了可以试着合理修改一下规则,但是修改要有个限度,线与线之间的最小距离还是不要改得太小,不然可能会互相干扰甚至短路。还有就是过孔的大小设计得也要合理,至于大小还是根据电路和元件的需求来定。过孔的铺铜不要漏铜,在过孔的属性里把这两个选项勾上。

下面是我铺完铜之后的PCB

网友:
画板确实很累人,要不拆个STM32F746看看学习下,不过相信头都会大,太复杂了

网友:
下下来看看,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谢谢。